楼主(2016-03-21):
空载输出 UV VW两项平衡  UW相对于另两项低了70V 变频器能正常运行也不报警  可以用吗?带负载会出现其他损失吗

网友A:
像这种机就算没输出也不会报警,关键是你这种情况带不了负载吧,你也可以做一下测试,把频率调在5HZ以下,启动时电机不抖动就说明三相输出平衡,再用钳表看各相电流!

网友B:
同意楼上,不平衡值已经较大了,应该带负载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