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1):
水阀是DC24V的,共有6个阀,打开任何一个阀时,其它的阀没开也会出水。每一个阀都有一个PLC点控制,打开任何一个阀时打开水泵。

网友A:
PLC 断电还漏水,电磁阀有问题。

网友B:
开关量的,全关不严可能是选型是没考虑好

网友C:
电磁阀的问题。

网友D:
检查是不是阀体本身有问题。

网友E:
可能是电磁阀密封不好引起漏水

网友F:
那就只能在电磁阀身上找问题了

网友G:
换个好点电磁阀试试

网友H:
没看懂
漏水就看看有没有卡滞
或者磨损

网友I:
系统断电,水泵开启。检查是否漏水。

网友J:
1、管路设计不对;
2、电磁阀硬件有问题;
3、PLC程序逻辑不对

网友K:
问题肯定是阀组的问题,或者说选型的问题

网友L:
应该是阀问题发

网友M:
应该是电磁阀质量有问题。

网友N:
电磁阀质量问题

网友O:
  是什么 阀 ? 模拟量开度阀还是数字量的只开只关的阀 ?

  是不是阀体的选择有问题,当泵打开,水压太大,阀无法控制 ?

网友P:
楼上 问题问的好

网友Q:
这个要现场查看才能判断!先机械后电气!

网友R:
先看阀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S:
給电磁阀单独加电,检查是否漏水

楼主:
用的是这个阀。

网友T:
“打开任何一个阀时,其它的阀没开也会出水”,应该是PLC编程逻辑错误;“其它的阀没开”是指PLC没输出呢还是阀本身是截止的?检查一下,电磁阀开关时有响声的,听听

楼主:
回复 网友T:
其它阀没开指的是PLC没有输出。

网友T:
回复 楼主:
PLC没有输出也就是电磁阀没打开,这样都出水肯定就是阀密封不好了,没有那么难检查吧

网友U:
楼主是不是说阀门都不打开时,都不漏水?只要有一个打开,其他的阀门都漏水?

网友U:
回复 楼主:
压力低时应该是关闭不严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I:
系统断电,水泵开启。检查是否漏水。
楼主可以试试看,只开启水泵,看还漏水吗?

网友W:
电磁阀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X:
看看阀的进出口方向装反了ma

网友Y:
楼主要学会分析问题,找出原因啊!!

网友Z:
清洗电磁阀,水垢

网友AA:
阀有问题关PLC何干?

网友AB:
阀的问题。跟PLC ,没关系,换个好球阀

楼主:
各位大侠,换上这款阀后,问题解决了。效果杠杠的。机械也不会说是PLC程序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