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1):
有个项目,客户要求电机做来回运动,并且显示速度,和边缘停留时间,驱动有现成的,显示不知道如何下手?望高手指点!

网友A:
这种显示是动态的,所以,应该先将数据存储在缓存器里,然后对数据作单位时间内的平均值送显示器显示。动态过程不可能实时显示,那样的话,人的眼睛也受不了的,只能是事后打出工况趋势图或曲线,并计算相关数据。除非,往返的时间很长,停留的时间也很长。可以实时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