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1):
plc
有两个输出端,通过继电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问题:这两个输出端的指示灯,正常亮灭,但
正转时电机不转,反转正常。交换这两个输出
端的接线,反而反转时电机不转,正转正常。

网友A:
那就是有一个输出点有问题,单独接一个输出点试试,看哪个不起作用,就能判断是不是输出点的问题了。

网友B:
找一个空余的输出点进行代换。

网友C:
会不会接触器问题呢,测量一下看看有没有电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D:
换个不用的输出点不就完了吗

网友E:
用表测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F:
问题不在plc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高手 说明原因 。因为是进口设备,不能重写程序。希望你指点一二。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因为控制的电机 运行时间很短。手头又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很难测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因为是进口设备,不能重写程序。希望你指点一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备是进口的,不能重写程序。如何换个点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将plc两个输出端交换了,我想应当不会是继电器坏了。

网友F:
感觉是plc输出点坏了

之前正转不动 反转正常

调换线过后

plc正转指令的时候应该是反转  实际没转
plc反转指令的时候应该是正转  实际转了

证明正常的还是反转,而正转仍然不转 判断plc输出点有问题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知道正不正确。但是输出端口的指示灯正常亮灭。有plc的内部电路图就可以正确判断了

楼主:
有买二手的  西门子plc223_1pl32_0xb0吗?

网友F:
输出口的灯好比继电器的电源

现在你的plc应该是继电器的触点坏了

虽然继电器能正常吸合 但是触点坏了 就是没输出

网友F:
直接换个就行了 这个是扩展模块 没有程序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