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师

楼主(2016-03-21):
现场三线控制接触器,按启动按钮接触器吸合,按停止按钮接触器释放。远控接触器按启动按钮吸合正常,按停止按钮接触器不释放,请问是何原因,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请问楼主接的的双控回路吧,检查一下远程控制按钮的停止按钮闭点没有断开啊。

网友B:
停止按钮串接,启动按钮并接,检查接线,肯定有错误!

网友C:
远控停止按钮是否与近控停止按钮串联

网友D:
如果线路没接错的话,这种现象在远距离控制中非常容易发生,应该属于线路中的残余电感作用,维持了线圈吸合,使其无法释放。

记得在什么地方看过有介绍,好象是并联个放电电阻。

网友E:
楼主是3线远控还是单线远控??

网友F:
肯定是接线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