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1):
机床是欧姆龙CPM2A-60CDR-A控制,工作时当按下急停按钮,PLC电源220V已断开,但PLC所有输出延时4/5秒才断开,求解??

网友A:
呵呵;急停还这样用?
PLC断电后,由于电源板上有电容等贮能元件,所以能支持PLC继续工作一二秒正常;

网友B:
急停控制通过接触器控制输出电源,不要控制PLC电源。

网友C:
急停的时候把PLC输出端的电源也断开

网友D:
我们有plc的系统一般急停不是断电源 而是接入plc

楼主:
工作中遇到的现象,原机床设计就是这样的控制的,要改变动太多,不想改它,其他品牌的PLC好像没见有这现状,唯独欧姆龙的PLC是这种情况很明显,还以为是PLC设置的某功能造成。

网友E:
急停正常是停止输出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工作中遇到的现象,原机床设计就是这样的控制的,要改变动太多,不想改它,其他品牌的PLC好像没见有这现状,唯独欧姆龙的PLC是这种情况很明显,还以为是PLC设置的某功能造成。
这种使用急停的设计只有神驴能做到。
其他品牌你试试,只是时间长短问题。你说4-5秒有点夸张,没那么神。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工作中遇到的现象,原机床设计就是这样的控制的,要改变动太多,不想改它,其他品牌的PLC好像没见有这现状,唯独欧姆龙的PLC是这种情况很明显,还以为是PLC设置的某功能造成。
三菱,西门子的都有这种情况,是储能元件造成的。估计是大电解电容。

网友H:
急停断开输出的话不会改动太多吧!

网友I:
还没注意到

网友J:
控制电源断了就行了

网友K:
新人报道,学习为主!

网友L:
啥情况只断了plc的电源,而外部电源都有。。。

网友M:
楼主你这个设备设计本身就有问题啊,为了安全最好改下电路。

网友N:
我也见过急停断整机电源的设备。不过是一台小非标设备,见怪不怪了。PLC断电输出有延时应该是电源里面电能存储元件造成的吧。就像开关电源,断电后可以很明显看到指示灯是慢慢熄灭的,不是立马就没有电了。

网友O:
急停都是断动力电源而不是PLC电源,否则PLC断电了故障报警个毛!!
如此奇葩设计也是醉了

网友P(2016-07-11):
这个正常但是4.5秒,有点夸张,是cpm2ah

网友O:
这个真是奇葩控制!
急停断开动力电源即可,否则那些异常采集信息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