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1):
有一台安川的伺服驱动器,电源要用三相220V,但现场只有三相380V,可不可以用变频器的输出作为伺服的电源啊?谢谢

网友A:
加装电子变压器或者普通电感变压器

网友B:
用电子变压器,增加成本了啊!

网友C:
用电子变压器吧!有些成本不是这样省的。

网友D:
用普通变压器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普通变压器就可以。
其实电子变压器价格更低呀,但是电感变压器更加不会出异常,可靠性更高

网友E:
小功率的可以用单相220V电源,只要有零线就可以了;大功率必须三相220V;
配个变压器花不了多少成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