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1):
西门子M440变频器6SE6440-2UD27-5CA1制动电阻接错线,上电制动电阻冒烟,变频器有没有烧坏

楼主:
后来重新接线,上电后带载垂直上升可以,空载垂直下降到变速接近开关处报F0002故障,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测一下制动电阻是否烧断了。

楼主:
制动电阻可以

楼主:
我测的是外接的制动电阻没烧坏

网友B:
MM4的F002是直流母线过电压故障。说明制动回路没有开启。检查参数P1240 = 0了吗?P1237 = 4或者5即可;如果下降过程还报F002,还没有制动,那就检查内部的制动单元吧。制动电阻怎么能接错线呢?接到哪个端子上了?

网友C:
你是接道那个端子上面了。

网友B:
提供一张接线图,楼主能说说把外接电阻错接在哪个端子了吗?

网友D:
直接接到DC+  DC-上了?

网友A:
你要监测r0026母线电压多少?下降是否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