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1):
怎么通过plc发出的脉冲让伺服电机刚好转一周?通过plsy  !这个指令可以吗?现在就是转的角度不对,

网友A:
呵呵;能转起来就说明接线及设置都是对的;
转角度不对就调节输出脉冲数或伺服上电子齿轮比;

网友B:
安川伺服有没有直接设置多少脉冲转一圈的参数。
或者你确定下这个伺服编码器分辨率是多少,然后设置电子齿轮比,计算出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

网友C:
通过电子齿轮百分比来算转一圈需要发的脉冲数,再看具体情况做修正

网友D:
安川的P210和P20E可以设置齿轮比的,设置好后,程序里面写对应的脉冲数即可

网友E:
使用相对DRVI 或绝对DRVA指令来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知道这个编码器的分辨率?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驱动器/电机型号就可查到;

网友F:
算好电子齿轮比

网友G:
要算好电子齿轮比

网友H:
编码器脉冲PN212参数没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