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网络接口

楼主(2016-03-22):
smart 软件通信时,没有所需要的网络接口,后来查了一下百度,说是没有本地连接,查看电脑,还真是没有本地连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请高手指导

网友A:
加装外置网口或者通过带有线连接无线路由提供的网线连接

楼主:
[upload=jpg]/uploadImages13/a2fb444154eade08a9f4c99fbf00d93600406148.jpg#QQ截图20160322084137.jpg[/uplo
按照网上说的,提示这个?

网友B:
那就继续百度

网友C:
网卡有问题吧

网友D:
靓仔你的电脑没有普通的网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