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

楼主(2016-03-22):
使用台达伺服电机,在原点回归,利用绝对定位指令使机器旋转90度(伺服电机通过减速器与机器相连),再次利用绝对定位回到零点,为什么每次都有误差,而且是累积的,最后与零点相差很多?而且设置不同的速度,路程设置为相同的脉冲数,最后机器旋转的角度也不相同,比如设置速度500转90度,设置速度100角度才转80度,这是为什么?急求!!!

网友A:
机械误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有没有可能是伺服电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