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2):
之前问过一个问题,FP-X C60T的直线插补命令总是运算错误,而且不是设备一启动就报错,而是设备每次运行一两个小时PLC就报插补指令的运算错误,查找各种问题,更改各种逻辑(之前怀疑是直线插补的时候又运行了其他脉冲驱动指令),反复尝试都解决不了问题。上周四发现问题,直到周五下午仔细看说明书时才发现是内存数据溢出了,由于脉冲输出采用增量式,没在意脉冲当前值。而指令说明中规定不能超出某一个范围。结果就是,我中。。。。。招。。。。。了!
大家以后还是认真看说明书吧!

网友A:
确实是,有的说明书比较多内容,急用时就懒得看就中枪了

网友B:
哈哈,有时候急急忙忙就着手做,等遇到问题才去查手册

网友C:
这个还是收藏一下吧!免得以后自己中招!

网友D:
这个也是没办法,有的说明书里面东西很多废话更多,找点有用的半天都找不到

网友E:
松下的说明书哪位有详细的吗

网友F:
如果没有体验,有时可能对有的叙述没引起注意。

网友G:
经常先动手做,等遇到问题才去查手册

网友H:
唉,从来不爱看说明书,那么一大本太麻烦了

网友I:
一般是要到的那部分是会认真看看的,其它的就一带而过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经常先动手做,等遇到问题才去查手册
见过这样的,电源DC24V,接上了AC220v,然后......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经常先动手做,等遇到问题才去查手册
见过这样的,电源DC24V,接上了AC220v,然后......
呵呵,碰到接电源线这些东西,必须要慎重。一个同事24介入220,后果惨重,损失好几千元

网友L:
同感、以前有时候也是觉得经验模式、结果中招了。后来仔细观看说明书才发现  原来如此

网友M:
松下PLC数据溢出很容易看到的,只要一报警,就可以查到什么位置报警,然后看这个数据的数值是多少,正常编程应该是随用随清除,如果不清除,那是自己做程序的逻辑出了问题,并不是PLC系统出了问题。
松下PLC的监控,比西门子的好上一百倍方便。

网友N:
这个还是收藏一下吧!

网友O:
唉 我也经常是出问题了 才去看说明书

网友P:
反正现在觉得说明书一般是不看,有问题再说,在去找

网友Q:
很正常,因为有的说明书太厚

网友R:
感觉是用到才会去查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松下的哪款说明书,留下邮箱

楼主:
回复 网友M:
定位指令错误指定不是很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呀,同一个地方浏览过很多遍但没有引起注意,只有仔细看才发现错误就出在了这个地方,特别恼火

网友S:
都是那自己倒腾不行了才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