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楼主(2016-03-22):
各位大神 ,我是新手,现在在做项目 用欧姆龙PLC读取三个电压电流表的数据 用RS485进行通讯 应该怎么玩?

网友A:
485只是传输方式,重要的是看电压电流表的通讯协议内容

网友B:
基本都是modbus rtu,看手册 例子程序,慢慢研究

网友C:
plc编程调用modbus通信指令块,读取仪表的modbus寄存器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