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怎么嵌套

楼主(2016-03-22):
多级PID怎么嵌套在一起,输入输出怎么接?能用两个PID控制器接到一起去实现吗?

网友A:
第一次听说PID还嵌套,说说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PID还嵌套,说说原理
就是为了达到控制更稳定进行多次PID运算,或许我用词不准确,大版主不要笑话

楼主:
就这个意思
可不可以把主副控制对像都做成同一个变量,从而进行两次PID运算,能不能让控制更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这个意思
可不可以把主副控制对像都做成同一个变量,从而进行两次PID运算,能不能让控制更稳定

前一级的PID输出作为后一级的PID的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后一级的设定值用什么量?

网友C:
没用过呀,这方面我也只是个学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