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松下FP-X C60T控制雷赛DM860步进驱动器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03-22):
我用脉冲加方向,只能朝一个方向转,还以为驱动器坏了,原来PCB板上要跳线。为什么不可以在外面设定呢。

网友A:
呵呵;用跳线与用DIP开关不是一样的;
步进现在很多功能简化了,连这个脉冲+方向/正负脉冲选择功能都取消了;

网友B:
你是驱动器还是PLC?我用过雷赛可以直接用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驱动器设定问题。我这买了十多个,就一个要跳线,你有空可以拆开看一下。

网友C(2017-05-25):
不是吧,有出厂不一致的现象?您是雷赛官方渠道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