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2):
安川750W24线编码器伺服电机,用1比10的减速器,齿轮齿条传动,齿轮齿数为30,齿距为5,如何设定伺服的电子齿轮比?

网友A:
Pn210 Pn10E这两个参数。

楼主:
我是想如何算出正确的脉冲当量。参数我知道是这两个。

网友B:
1、首先确定电机转一转脉冲数,在伺服上设置、如1000意思是1000个脉冲电机转一转;
2、计算电机转一转的机械位移量;按你的机械参数=30*5/10=15mm
3、脉冲速度=(位移速度mm/s)*1000/15
4、指令脉冲=(位置mm)*1000/15
5、位置(mm)=脉冲*15/1000

楼主:
如果我转一圈跑1MM,我脉冲量设多少?

网友B:
自已定、看你的PLC或控制器输出脉冲的最高频率,当然电机每转的脉冲数越大越好,假如你的PLC或控制器最高输出脉冲频率为100K,你的最高位移速度50mm/s,你的机械位移为电机一转1mm,那么就是每秒50转,那第电机一转最高可设为100000/50=2000就是说要达到每秒50mm的速度你在伺服驱动器上可设置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为2000;

网友B:
电子齿轮比设置时如果不是小数分频,一般直接将分子设置为使用编码器分辩率大部分伺服驱动器的分子设置为0;分母就是电机每转脉冲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安川750W24线编码器伺服电机,用1比10的减速器,齿轮齿条传动,齿轮齿数为30,齿距为5,如何设定伺服的电子齿轮比?
如果齿距为5mm而不是齿模数为5,那么伺服电机转一圈齿条走3齿,也就是15mm,建议设定15000脉冲走一圈,也就是一个脉冲走一微米,当然如果你的PLC或者运动控制卡达不到那么高速度,你设定1500脉冲走一圈也行,那就是一个脉冲一丝

楼主:
我也咨询了很多有经验的电气工程师,8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