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屏

楼主(2016-03-22):
屏内十六进制值如何换算成十进制值?

网友A:
用脚本里面的公式?

楼主:
脚本里有十六进制转为十进制的公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脚本里有十六进制转为十进制的公式???
记得是有函数,明天上班给你看看。

楼主:
好的,谢谢,不过那个函数是十进制转为十六进制

网友B:
!Hex2I(s)

函数意义:把16进制字符串转换为数值。

返 回 值:开关型。

参    数:s, 字符型。

实    例:!Hex2I("11") =17。

你看看可不可以参考。

楼主:
试过了,没有成功,十六进制数值型转为十进制,不是字符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没有成功,十六进制数值型转为十进制,不是字符型的
把你试验的16进制的步骤写下来,我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C:
建点的时候,应该有数据进制设置这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