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2):
现有石材厂55KW电机带破粹机,现在为自耦减压启动,在遇到较大的石头卡机的时候,会出现比较明显降压,电机转速变慢。想用75KW G型机应用于电机带破粹机,请问各位在50HZ运行时,应设置些什么参数使得变频器更好的适应这样的负荷波动。

网友A:
别试,不可行,工频都在堵转,功率小,用变频器不会有改善,反而工况更糟

网友B:
电机功率小,换变频也不行!

网友C:
加变速箱提高力矩吧

网友D:
不是控制的问题,加大转矩是关键

网友E:
“在遇到较大的石头卡机的时候,会出现比较明显降压,电机转速变慢”,这是负载超载的现象,极端情况就是堵转,烧电机。变频启动和自耦减压启动都是针对电机启动时,正常工作时还是靠电机的力矩。

网友F:
换大电机吧。

网友G:
想办法增加电机的转矩,保证速度不变还是换大电机吧!

网友H:
电机功率不够,变频器是不可能加大输出力矩的;

网友I:
换大电机或者是加装减速机 变频估计会直接保护

网友J:
其实楼主的想法也不无道理。电机是偶尔出现丢转,加大一个功率等级的变频器可以实现闭环恒转矩控制,所以对冲击负载能保持连续的恒转矩输出,提高电机的带载能力,而直接工频供电的电机,运行过程的转矩是开环控制的,所以突加负载时,必然出现动态速降不可控的问题。如果是采用变频器控制,转矩可以实现闭环控制。最大转矩输出具有连续性。

当然,楼主还应该在改造前,用电流表观测一下,现系统丢转时的电流峰值曲线,这样对改造选型有一个定量的参考。做到万无一失。

网友K:
破碎机的来料总是不均匀,变频器解决不了这个堵转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前级加棒条筛或者适当调节给料量,在给料环节加变频器会有效果。

网友L:
同意楼上说法!控制给料速度

网友L:
见过鄂式破碎机,30KW的电机,破碎镁砂,有时有很大块儿料落下,落料速度控制好的话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