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项目变压器

楼主(2016-03-22):
设备需要30kw 3相380v的动力,印度供电是3相415伏,
1.变压器选用3相415到3相380v的,但变压器绕组有星形  三角形之分,该选星变三角还是三角变星形的变压器呢?
2.印度的是3相四线制还是5线制?  如果是四线制,设备的地线,变压器的地线直接接到甲方的地线上去?  如果是5线制怎么办?它的零线怎么处理?

网友A:
现在都是DY11啊   二次都是星形啊。 你调分接开关位置就可以选择到420V输出来,你高压供电多少。  四线五线工作地保护地你好好研究下

网友B:
这个你可以买自耦变压器解决啊!
初级抽头440\415\380且线径稍粗,次级输出小功率220,这样的话初级是大负荷自耦变压器,次级是隔离220控制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