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16-03-22):
各位老师有点急事请教,变频器有输入是直流,输出变交流220v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B:
逆变器是这样的,变频器都是交-直-交的方式,没听过有你说这样的

网友A:
什么意思,变频器不懂可以问,但话总要说清楚吧。

楼主:
就是我想有车上的电源,作为变频的输入电源,变频器输出段要接一个220v的泵

楼主:
我可能表达的不清楚。就是说用大货车上24v或48v的电源,给变频器供电,输出需要接一个220v的泵

楼主:
谢谢大家多帮帮

网友C:
 逆变器是这样的。

网友D:
用逆变器就可以的。

网友A:
变频器不可能升压的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E:
楼主是要带单相水泵吗。还是三相水泵啊。单相水泵可用逆变电源。

网友F:
先用逆变升压到220v吧

网友G:
车用逆变电源,不是变频器,x宝上一大把,楼主去找吧

网友H:
变频器是不可以的。

网友I:
逆变器变吧,直流转交流还要升压!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车用逆变电源,不是变频器,x宝上一大把,楼主去找吧
楼上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K:
你这不能用变频器,应该用升压逆变器的

网友L:
楼主的想法很特别啊,想用车上电源带变频器?

网友M:
还没听过输入直流变频

网友N:
其实楼主说的听明白的,逆变器就是输入直流输出交流的变流装置。而且逆变器是可以对交流电机变频调速的。叫它变频器未尝不可,仅仅是不准确罢了。因为直流输入,交流输出的逆变器是可以变频输出的。

车载电源DC220V做输入,输出控制三相220V交流电机一点问题没。特别是现在的纯电动汽车,用的都是这种方案,电池组都要到200V左右呢。驱动电机也是三相交流的200V左右的电机。

网友O:
我以前用过这样的变频器,只是变出的是三相电,220v,你是需单相?

网友P:
回复 楼主:
直接买一个逆变器,功率大点的就行了。变频器输出地可是380V的

网友Q:
逆变器比较符合你的需求。另外其实也有直流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