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2):
要50hz的频率,可只能上到三十多,二十二kw的,监视电流25个,用钳表钳的二十个,电机拿掉可以上的去,这种问题是是主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A:
你变频器和电机都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变频器和电机都是多大的?
都是二十二kw,监视电流可实际电流一致,不是不是立马不行,可能用个半天频率就降到三十hz,然后跳不上去

网友B:
看一下母线电压多少?换一个小一些的电机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母线电压多少?换一个小一些的电机试一下。
因为几个小时才能出现,所以没有用小电机待这么长,我试试

网友A:
是不是有可能变频器的电容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