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2):
广州这边下了好久的雨,昨晚还打了雷早上公司里的供电给28路监控机漏电开关不定时跳闸,这些最基本老问题比较烦人,我没有兆欧表只有万用表情况下,大家有没有好办法,谢谢。。。。。。。

网友A:
工具不全的话,笨法子就是一路路断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具不全的话,笨法子就是一路路断开试。
确实是个比较头疼的问题,实在没办法只能按楼上的办法慢慢排查了

网友C:
这没啥好办法

网友D:
除了进行耐压测试以外,还可以测试漏电检测(分路),可以用豪安级别的电流表,该电流相当便宜,一般的只有几时块钱,好一点的也就几百块钱。

楼主:
回复 网友B:
28个回路那要查到什么时候,那也不一定查的出问题来,它是一天跳个两三次闸左右,会不会跟接地有点关系呢?因为线路比较长或者是监控头开关电源的问题        这种是叫软击穿吗或者是电磁干扰

网友E:
确实比较难查,我们这监控也是不定时跳闸,线路老化,空气潮湿,以前的监控接头都不是很好。不得已换了普通空开。表情。不知大神们还有其他的好办法没?

网友F:
空气潮,可真不好查

网友G:
如果是摄像头集中供电,建议不要采用漏电开关,因为前端线路较长,路数又多,每路有几毫安的漏电流加起来就不少了,尤其阴雨潮湿天气,一般漏电开关是30mA的漏电流就跳闸了。监控中心也是同样道理,一般电脑、录像机、矩阵等都有漏电流的,很多网吧用漏电开关经常跳闸就是这个道理。如果非要用,那就把漏电开关后的负载路数尽量减少,配多点漏电开关,不过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H:
万用表一条一条查,虽然费时,但是可以相对检查出,查每条线的接地电阻

网友I:
一路一路断开上电。

网友J:
支路上有不有开关,若有,查找就方便些;
若没有故障,则有可能是各支路泄漏电流累计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用万用表查过每条接地电阻都挺大的,以这个数据应该不会跳闸吧,它是在工作的时候不定时间有瞬间漏电电流才跳闸的,本人的理解这种情况万用表是查不出来的,今天检查到一路监控电源坏了问题应该就是它了

楼主:
如果采用不用漏电开关的方案,那有漏电时触电到人怎么办,一般网吧有这么多台电脑都是用什么用电方案,有什么好例了吗,谢谢。。。。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不一定什么回路都用漏电开关的,只是人体常用的有很大触电可能性如插座线回路用漏电保护。要用可以配多几路带漏电开关的支路,把每个漏电开关后的负载尽量减少,减少漏电电流的积累,目的是不要达到30mA跳闸;一般上一级都有100或300mA漏电电流的漏电开关作为多级漏电保护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不一定什么回路都用漏电开关的,只是人体常用的有很大触电可能性如插座线回路用漏电保护。要用可以配多几路带漏电开关的支路,把每个漏电开关后的负载尽量减少,减少漏电电流的积累,目的是不要达到30mA跳闸;一般上一级都有100或300mA漏电电流的漏电开关作为多级漏电保护的。
说的对。线路多以后,累计的漏电流就很大了。可能远远超30MA.

网友K:
有可能是空气开关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