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2):
变频器端子19~24脚到底有什么作用,看到好多用S7-200的plc控制此变频器时,都利用到其中的引脚功能,不用能行吗?

网友A:
19-21,22-24这是变频器的两组继电器输出,应该是他返回的信号给PLC。而不是控制这两组信号。
如果程序里没做这两组连锁(比如运行反馈条件)的话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