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油压告警处理

楼主(2016-03-22):
变比10.5/0.48KV,容量1000KVA的油浸式预装式变电站,近日经常出现油压告警,检查发现油压升高0.02MPa,油温56摄氏度。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A:
感觉油温高了点,负荷和散热情况怎样?
我们的变压器在一个小房间里,温度最多到52的样子,开排气扇还会往下降,48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油温高了点,负荷和散热情况怎样?
我们的变压器在一个小房间里,温度最多到52的样子,开排气扇还会往下降,48左右。
变压器是露天放置的

网友A:
咨询一下厂家吧,看看油温上限是多少,有没有可能油变质等。油质可以检测的。
仪表也要排除。

网友B:
变压器本身有没有换气孔。就是带干燥剂的一个类似瓶子的东西

网友C:
油温高,检查负荷有没有过载,变压器散热有没问题

网友D:
让你们公司检修去处理一下 不行联系厂家

网友E:
降温,油压就下来了,热胀冷缩嘛

网友F:
重要参数你都没提供怎么帮你分析?
安装方式,负荷容量,当时的环境温度?温度计检查?
瓦斯保护故障?轻瓦斯作用于信号,?重瓦斯作用于跳闸

网友G:
油温56°,偏高了!!
降温吧

网友H:
已投运多长时间,变压器油质是否良好;还有8楼所说的情况,等。

网友I:
是不是过载了?

网友J:
干燥剂下有一小孔是否堵了?

网友K:
看下平时记录,查下散热状况和负荷是否重了,或是变压器里相与相之关出现问题吧

网友L:
想办法降温,最好有条件检验一下油质.

楼主:
意见都很好 ,不过依我看负荷不是很重,倒是我想知道压力释放阀的释放压力和关闭压力出厂值是多大。

楼主:
请看下图,这个报警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