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到变电站工作,不会道闸,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道闸操作流程,我有一些疑惑,请各位前辈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2016-03-22):
以上是入网证实践课本上的道闸实践题目之一
它现有的运行方式叫做:仿甲线,仿丙线接35kv I母线运行
1#变压器接35kv I母线运行
倒闸任务是将1#母线由运行转到检修状态,原负荷倒至2#母线运行
我的疑问是仿甲线,仿丙线接35kv I母线运行,是不是两路电源同时给电到1#母线,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会短路呢,
我实在是想不通,请大家帮忙看下书上的过程,帮我解释一下。多谢

网友A:
不会短路的,相当于两个电源并联运行

楼主:
我们单位就是双路电源,但是是每路带一个变压器,两路不同的电源会不会因为来自不同的配电变压器,造成相位不同呢,如果相位不同不就短路了吗

网友B:
楼主的担心是多余的,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在投入运行前必须进行核相,同时还必须得到供电公司的认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担心是多余的,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在投入运行前必须进行核相,同时还必须得到供电公司的认可。
前辈,不是两台变压器,是电力局两路电并联后给设备供电

网友B:
理解错了,楼主是双电源,应该是两路互锁,投入运行前必须得到供电公司的认可。

楼主:
明白了,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C:
双路电源,一级负荷!楼主没高压进网证就上班了?

网友D:
双电源
切换311 312 361 362

网友E:
高压的看不懂,有涨姿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担心是多余的,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在投入运行前必须进行核相,同时还必须得到供电公司的认可。
前辈,不是两台变压器,是电力局两路电并联后给设备供电
一样的道理,现在电力系统已经成为一张网了,基本上都算是并联运行了,只要符合并网的条件就可并网

楼主:
从这种接法来看,两路电源直接连接,是没有互锁的,从图上看总共应该是三路电源,其中两路接到一起并联,还有一路是备用的

网友F:
两台电源互为备用。肯定有完善的保护措施,连锁等等。否则估计会短路爆炸。

网友G:
这种运行方式称为“合环”,必要条件是合环点相位应一致,合环前一定要校相位,同时电压差、相位角还要符合规定,一般都是经供电部门批准

网友H:
这种倒闸换电源供电在供配电系统是日常的工作,现在的配网系统都是朝环路方向建设,避免停电检修影响停电户数,这是要考核的。在建设投运前,竣工送电时就会对准备合环的不同电源核相,正确无误后才合环送电。平时两路电源是在中间某个开关常开。楼主的试题是在变电站内,不同变压器出来不同母线同样道理,母线都是核相正确的,中间有联络开关,两路电源同时给电到1#母线相当于两台变压器短时并联运行,这不是短路,两台变压器参数相同是可以并联运行的,楼主可复习课本。

网友I:
若是双电源供电,通常是一路供电、一路备用,提高供电可靠性。
若是环网供电,则已核对了相序、相位;具体则看有关操作规程等。

网友J:
回复 网友B:
你把供电公司想的太好了,他才不会给你什么验证的,你自己搞,出了问题他来找你麻烦!!!!!!

网友K:
不会短路的,如果有故障你也合不上闸,电源送至1#,2#都可以。但是合闸之前一定检查好。

网友L:
回复 楼主:
仿真图有缺陷,没讲详细

网友M:
这是双回路供电,平时两条母线各带一台主变来运行,母联开关是分开的,没有主备之分,一旦有电源侧出现故障或者需要停电检修时母联开关闭合由另一侧电源带负荷运行,这时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的(并联运行条件可查);也可以下级母联开关闭合,用一台主变带下级二三级负荷运行,这时一台主变可以退出运行或者检修作业。
至于楼主说的仿甲、仿丙电源同时给一条母线供电属于电源侧合相的问题了,这个没遇见过具体方案,一般都是一个电源带一条母线,电力系统稳定性运行导则,并列运行不只是考虑相位,还应考虑:1、潮流分布;2、设计时考虑的短路电流计算;3、继电保护整定,设备选择;4、当然还有就是系统稳定运行的要求。从保护原理上来分析:假设两个受电并列运行,当一个受电线路出现故障,两个受电在上级都会出现故障电流,继电保护如何选择故障线路?如果不能选择故障线路,两个受电将同时失去电源,全部停电了。停了一个受电,还有一个受电,在保护上必须设置线路的全线速动保护才行,才有可能保证只切除故障线路,而不切除完好线路。

网友N:
你是不是怕一推炸了

网友O:
书本上的和工作现场实际情况不一样,以或者为准。
岗前怎么培训的哦。

网友P:
高压倒闸操作是需要操作票的,操作票上有具体的操作步骤,按到标准执行就是了。

网友Q:
这个是3电源,双母线。2个或3个电源不能同时进入一条母线。运行时最多2个电源分别进两条母线。

网友R:
从未弄过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是3电源,双母线。2个或3个电源不能同时进入一条母线。运行时最多2个电源分别进两条母线。
那这个题目本身的运行方式是两个电源同时接到同一条母线上了

网友S:
看不懂,。。。。。供电系统复杂呀,,,

网友T(2016-08-14):
回复 楼主:
你想多了!接线安装的时候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要注意不能一个是变压器一个是发电机并网,弄不好发电机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