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2):
因为 FX2N 只有一个接口, 要不接触摸屏 ,要不接电脑, 可有时在 监视模式下 还想同时接上触摸屏, 有没有这样的连接线?

网友A:
如果你是用三菱的触摸屏,那可以,电脑连接触摸屏,触摸屏连接PLC,那电脑可以同时打开PLC和触摸屏的编程软件进行调试,三菱叫这功能叫透明功能。

网友B:
都是三菱的应该可以,通过触屏与PC的连线可以监控plc。

网友C:
应该只有三菱的可以互联,其他的还没试过。

网友D:
都是三菱的就可以互联,如果是其他牌子的触摸屏,那么你需要购买一个三菱的通讯模块,plc上面有多余的通讯口就可以实现同时连plc和实时监控

网友E:
富士的触摸屏也有透明传输功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用三菱的触摸屏,那可以,电脑连接触摸屏,触摸屏连接PLC,那电脑可以同时打开PLC和触摸屏的编程软件进行调试,三菱叫这功能叫透明功能。
学习了,一直是这样使用的,原来这叫透明功能,是不是只有三菱的独有特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用三菱的触摸屏,那可以,电脑连接触摸屏,触摸屏连接PLC,那电脑可以同时打开PLC和触摸屏的编程软件进行调试,三菱叫这功能叫透明功能。
学习了,一直是这样使用的,原来这叫透明功能,是不是只有三菱的独有特点?

No,三菱还没有这个功能的时候,富士就有了。

网友H:
至少我在西门子还没有发现透明功能,无论西门子高端低端产品

网友I:
购买一个通讯板,利用通讯板与电脑通讯,编程口与屏通讯

网友J:
1、用支持穿透功能的屏,直接通过屏可以读取PLC程序;
2、PLC加上一个FX2N-422BD板,就有二个一样的通讯口,一个电脑,一个接HMI;

网友K:
加模块吧!
不然实现不了!
当然楼上的全套三菱的例外

网友L:
加一块422BD或者232BD都行

网友M:
232 422 485bd模块都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用三菱的触摸屏,那可以,电脑连接触摸屏,触摸屏连接PLC,那电脑可以同时打开PLC和触摸屏的编程软件进行调试,三菱叫这功能叫透明功能。
这是否是经常提到的人机界面穿透功能呢

网友O:
有的屏透明传输的时候屏幕并不能使用

网友P:
加上一个FX2N-422BD

网友Q:
使用触摸屏的穿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