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坏了

楼主(2016-03-22):
一早上班,就有操作员说一台机显示屏不亮,我急忙带着工具到现场,断开电源用万用表测试一下触摸屏,测试阻值正常,把电柜箱打开,上电后故障依旧,一看提供hmi的开关电源指示灯坏了,测电源两端有电压218v,开关电源怎么会坏呢?一看接地端有接线端子,是电源插板的接地端,我在想是不是这插板上负载有漏电流烧坏了开关电源

网友A:
开关电源质量问题。

网友B:
这个质量问题较大
有些也有浪涌的可能

网友C:
24V的电源的吧,现场出问题很正常啊

网友D:
开关电源坏了 再正常不过了   有不会坏的配件吗?

网友E:
估计是质量问题。楼主想多了。接地不会导致开关电源坏。不过浪涌,过压,过流雷击都会使电源损坏。

网友F:
保护电路没设计好

网友G:
用时间长了总会坏的

网友H:
楼主不要纠结了这很正常的,换个新的呗又不贵

网友I:
开关电源出问题很正常:工业产品只是可靠性比民用品高

网友J:
质量问题!

网友K:
感冒咳嗽一样一样的,否则还要维修工干啥。现在的开关电源质量随价格,一分钱一分货,坏了就换。

网友L:
如果可能,可查看故障情况、分析故障的原因。

网友M:
坏了也是很正常的问题。

网友N:
换个就行了;

网友O:
又不是大规模的坏 所以应该是质量的原因。换新的吧!

网友P:
向楼主请教一下:如何通过测试触摸屏阻值来判断其是否正常?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向楼主请教一下:如何通过测试触摸屏阻值来判断其是否正常?
同问,这个怎么测阻值呢?木有听过.

网友R:
原因很多

网友S:
易损件,经常坏的!我们这里多了。

网友T:
这属于易损件。没有其他大惊小怪的。

楼主:
已更换新的,老板要问原因,只好说质量问题了,谢谢大家

网友U:
环境恶劣的话开关电源容易坏

网友V:
本来是可以换的,但领导说要维修。于是问题就复杂了。

网友W:
质量是有问题吗,。。。。现在情况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