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2):
维修开关电源与练武一样是有套路和招数的,第一招:凭空出拳。以不显是为例,拆下线路板,首先不通电检查电源板,即静态检查说有二极管和稳压管,如测量有短路的二极管或稳压管,焊下来测量如损坏换掉,如没坏即是二极管或稳压管电路有短路的地方,顺电路查找,可找到故障点。一般情况下问题就解决了。第二招:黑虎掏心。即首先测量开关管,若击穿换掉,然后检查开关管周围元器件,电流采样电阻一定要换掉,3844也一并换掉。若没坏继续排查,直至找到故障点。第三部:按部就班。即先检查高压回路,看充点电阻是否损坏,若损坏故障排除,若没损坏,检查线路板,单独给线路板通530v直流电检查3844芯片7脚与5脚之间的电压是否正常,若不正常一般是此二脚之间的滤波电容损坏,也可能是降压启动电阻有阻值变大或开路的可能。若正常检查5V电压反馈电路与3844芯片的2脚反馈电压,重点检查反馈光耦及周围器件,431稳压电路和3844芯片2脚反馈网络。电压保护电路与电流保护电路,尖峰吸收电路的吸收电容与吸收二极管是否漏电,二次回路各支路电路是否有短路。第四招:一招制敌。直接检查降压启动电阻,有些变频器不显示就是开关电源的启动电阻阻值变大或开路造成的。今天就谈这些,请同仁们指教。

网友A:
楼主谦虚了!给你赞一个

网友B:
楼主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不错的分享。??

网友C:
楼主说出心声啊  给你三个赞

网友D:
宝贵的经验总结,野路子走上阳光大道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不错嘛经验丰富,肯定修过不小吧,还有没有更好的案例和非常直白分析开关电源和关键点,请分享大家谢谢

网友F:
3844芯片太普及了!修起来不难就怕碰到不熟悉的芯片!

网友G:
楼主,分析思路很清楚,赞一个

网友H:
介绍的不错,略有不足是有几个不太重要的错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