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3):
我这有一台易能变频器EDS1000-4T0015G/0022P 运行 报E00 9 故障。  故障可以复位  打运行还可以开车   反复报故障 不知从何下手       请各位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先谢谢

网友A:
E009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你可以带电机试下,前天修了两台好像是报08还是09来着的,也是2.2的这种小机器,直接带电机就正常了

网友C:
缺相,检查输出是否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