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E550运行跳FU37

楼主(2016-03-23):
手头有一台四方E550 4.0KW的变频器,回复出厂用50HZ带电机没问题  参数全部设置成雕刻机参数后(频率400HZ)不带电机运行到300HZ就跳FU37  说明书上找不到FU37的故障说明  有哪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 确认是主板故障

网友A:
垃圾四方检测到相关参数“断线”,原因有两个,1.软件、2,硬件。楼主看着办吧!垃圾四方的无厘头带码!曾经碰过多例垃圾四方的fu36,37,38,39,40…无厘头带码,问垃圾四方厂家也没答案,维修过的全是两三个KW的小鸟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网友B:
四方的这个550很垃圾的,就380稳定,别的都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