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3):
台达伺服cn3与威纶触摸屏通讯线怎么做啊?
伺服和触摸屏最终还需要设置什么参数,是不是台达A2,AB都通用啊大神

网友A:
用屏直接控制伺服,不要PLC ?

网友B:
可以485通讯    能不能用就不知道

网友C:
modbus通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需要用到PLC的
百度上搜了,怕不准确
所以问问大侠们

楼主(2016-05-06):
回复 网友A:
通讯线功能是让触摸屏可以通过通讯线来设置伺服里面的个别参数

伺服是cn3口   触摸屏是九孔插头的
请问台达A2伺服通讯威纶触摸屏怎么做啊?

网友C:
485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