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3):
刚到一家公司,收放卷控制,原来是别人做的,机器的结构如上图,两个辊的收放卷控制,上辊收卷下辊就放卷,上辊放卷下辊就收卷!通过变频器带能电机来控制,能通过屏调节线速度和张力,下辊电机轴上有编码器,反馈到变频器,电机到辊的传动都装有减速机,导布辊和下辊上也各装了一个编码器,接到plc里去,应该是做测速和计算下辊卷径,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在不改变原来的电器硬件的情况下,这两个变频是用什么方法控制的,是速度还是力矩!

网友A:
收放卷控制,可以用速度,也可用力矩,要看设备的用途。

至于你的设备控制方式,仍然还要问你自己,你可以进入变频器,对照说明书,看一下变频的控制方式。

楼主:
中间没有张力传感器,在不改动原机器的硬件情况下,两个变频都是用力矩控制,还是一个力矩,一个速度

网友B:
没有张力传感器,觉得还是力矩控制比较好。

楼主:
由于以前没有接触张力控制这一块,如果是力矩控制,两台变频都是力矩吗,还是一台力矩,一台速度,如果两台都是力矩,这个力矩怎么给定才能收卷和放卷,还有线速度怎么控制

网友C:
力矩控制方式  我用两个伺服做的,力矩增大,速度减小,力矩减小,速度增大。速度有限制的话,就增加限速。

网友D:
这个图给的很好,很清楚,两个大辊是收放辊,一个中间的小辊是导布辊(自由辊)。其中下辊有编码器,导布辊也有编码器。这就足够了。

上下辊谁恒转速,谁恒扭矩都无所谓,只要一个恒转速另外一个必须恒扭矩,而且控制要利用导布辊的编码器做恒线速度传动,能转矩控制的那个辊要做卷径计算的补偿,实现恒张力控制。

网友E(2016-06-27):
用力矩控制,做好转矩限制

网友F:
安装编码器的基本确认的是力矩控制模式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请教一下,速度模式都不用编码器?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可以,但是增加编码器成本贵啊,就算你力矩控制也可以不用编码器,但是精度就差很多,在塑料膜收放卷时候就很容易比较效果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