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3):
接手-台三垦vm05,18·5kw变频。故障是输出缺相。折下板子单独上电測静态三相电压16v左右。运行v相为2.8v,v相,w相无触发。驱动A4506换过也不行。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有没有示波器,你先看看你光耦输入端过来的波形信号,只要前端有,再就是光耦供电正常,那就可以换光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示波器,你先看看你光耦输入端过来的波形信号,只要前端有,再就是光耦供电正常,那就可以换光耦了
多谢指点,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