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64M的PLC控制MR-J3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6-03-23):
如题,用三菱PLC:FX3U-64M通过MR-J3伺服驱动器来控制电机HF-SP81转动,参数设置后进行发脉冲测试,程序如图,目的就是想按下按钮之后电机可以转起来,但实际结果是电机没动,在“伺服电机速度”状态显示画面中电机转速为0,求助各位大神,这怎么解决?

楼主:
如题,用三菱PLC:FX3U-64M通过MR-J3伺服驱动器来控制电机HF-SP81转动,在试运行操作中电机可以正常正/反转运行。参数设置(参数PA13=0011,PA05=1000)后进行发脉冲测试,程序如图,目的就是想按下按钮之后电机可以转起来,但实际结果是电机没动,在“伺服电机速度”状态显示画面中电机转速为0,求助各位大神,这可能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M8349状态为1吧,它为1不会输出脉冲的

网友A:
不能使用梯形图吗,这个看起来很不舒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梯形图是这样的

网友B:
简单地说一个指令PLSY即可轻松转动
LD X0 ;PLSY K10000 K10000 Y0
何必要一大堆呢
按下X0就转动,松开就停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得用PLSV指令,以后还要添加其他功能,所以目前要先用这个指令让电机转动起来,再添加其他的控制元件使功能完善起来

网友B:
你就说要定位还是调速运行得了
定位是DRVA或者DRVI,至于调速或者力矩控制用模拟量简单且力矩控制只有模拟量或者通讯控制

网友A:
先用一条指令让电机转起来,其他程序先扔一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变速,改变方向~不需要精确定位~~~我不确定是接线问题还是程序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才照您的方法用PLSY试了一下,按下按钮Y0 亮一下就灭了,变频器的转速状态显示是数字“0”和“1”高频率闪动~~不清楚是我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照您的方法用PLSY试了一下,按下按钮Y0 亮一下就灭了,变频器的转速状态显示是数字“0”和“1”高频率闪动~~不清楚是我哪里出问题了~
这个肯定是一秒钟就发完了10000脉冲,因为频率为10K!!
PLSY K10000 K10000 Y0,第一个K10000代表频率,单位Hz,后一个K10000为脉冲数,你需要慢速可以修改前一个K10000为K500或者其余数值,这样脉冲发送时间就长了,不转动的话还是你伺服驱动器设置不对或者接线不对

网友C:
伺服线接对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