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代替隔离栅

楼主(2016-03-23):
本人现在做一套PLC系统机柜,原本是用隔离栅隔离模拟量信号,现在想用保险丝来代替隔离栅,当有短路发生时,可以起到保护PLC的作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做过?应该选择多大的保险丝?(本来选择的事魏德米勒的熔断器型的接线端子,但是厂家的人告诉我这个段子工作电流在0.1A-6.3A之间,我就不知道能不能器作用了)求教,谢谢

网友A:
假如现场有信号干扰的话,保险丝可能就处理不了吧。

网友B:
为了成本不要质量,让你客户知道了怎么支持国货?

网友C:
隔离栅隔离模拟量信号,是防止干扰,一路分几路,信号转换,不是防止短路的。

网友D:
如果是安全隔离栅你是必须要带的
如果单单是隔离栅可以不用,小心烧PLC

网友E:
隔离栅与保险丝的作用及任务是不同的,谁也代替不了谁。

网友F:
隔离栅是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隔离 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G:
如以上所说,是否能够代用,需看隔离栅的作用和保险丝的功能。

网友H:
这两者没什么关系吧,功能都不同的,怎么替换??

网友I:
隔离栅与保险丝的作用是不同的,能替换吗

网友J:
楼主就你这聪明的头脑,还搞什么PLC柜,洗洗睡吧

网友K:
呵呵,多看些资料吧!

网友L:
呵呵;二个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M:
有些特殊的场合必须要用隔离栅的。

网友N:
lz多了解下这两个电器件的功能吧

网友O:
我还真遇到过加保险的,每个模拟量输入就一个保险(保险很小,大概零点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