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3):
我的西门子MM 440 变频器,原来是带35kW  现在想直接带一个0.75KW 的小电机。请问用修改参数吗。直接投入使用可以吗。就运行一天。

网友A:
只用一天没问题的

网友B:
修改参数是为了保护电机,不修改当然可以使用

网友C:
应该可以用

网友D:
电机电流设定一下;

网友E:
可以试试

网友F:
我同样的用法,什么参数都没改,小电机直接接大变频器,运行了一会有点发热

网友G:
电流调小就可以了

网友H:
这个基本的参数应该调下吧,额定电流呀,转速呀,电机功率,加减速时间啊。

网友I:
应该把电流参数重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啊。

网友J:
变频器是多大的?也是37kW吗?如果是,那就是1/10的功率比。变频器只能使用V/F模式。而且如果直接用,可把参数P0640=15(过载倍数限制一下等于15%),其他不变。试试看。

网友K:
完全可以,变频器维修试机就是使用小电机。

网友L:
反正我临时用的时候是什么都不调的。

网友M:
没什么问器

网友N:
可以使用,电机参数适当修改一下

网友O:
西门子的大变频器带小电机需要修改参数,否则报错

网友P:
最起码得把变频器里的电机参数修改一下才行。

网友Q:
我用施耐德变频器得把电机 报警的参数禁用才行

网友R:
应该可以的,你应该是临时使用的,那什么也不改也不会有问题,当然如果原来设置的多速段的话最好还是改一下

网友S:
大拖小问题不大 最好是设置下相关的保护参数。

网友T:
可以直接使用,但是不会保护电机

网友U:
可以使用

网友V:
可以就保护啥的没啥作用了

网友W:
临时用就把限定电流过载设定一下吧

楼主:
大家纵说风云,我都不知道谁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