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集型母线槽击穿后的结果。

楼主(2016-03-23):
今天清理电脑,发现几年前留下的照片。因母排击穿短路,造成变压器因电流过大线圈都挤压变形。后面几张是变压器吊出铁芯的图片。

网友A:
看来短路比较严重;
不知是因变压器有异常现象 而吊芯变压器,还是仅因母排短路 有怀疑而吊芯变压器。

网友B:
环境不好的地方还是不要使用密集母线,漂亮是漂亮,但是击穿放炮那个响啊。

网友C:
这得多大动静啊,值班人员不是吓坏了。

网友D:
想起来比较恐怖

网友E:
这个动静肯定很大吧,找出是什么引起的吗?

网友F:
想想就有点吓人

网友G:
这个:主要看短路电流值:超过变压器额定电流200%需要吊芯检查

网友H:
估计是母线槽里面灰尘太多了吧,导致短路的。

网友I:
啥保护都没有啊?

网友J:
这样的项目我从来没有参与过,所以知道的规范也很少。随便问一下,什么原因造成的事故,难道就是因为太密集了吗?

网友K:
小变压器   10KV的?

网友L:
短路时现场肯定像是打雷了。母排为什么会击穿短路?看图片是运行时间长绝缘强度不够了,是设计缺陷、质量缺陷、施工缺陷、还是维护缺陷呢?

网友M:
现场动静不小吧.

网友N:
塑料都融化了

网友O:
这个母线槽不是密集母线。是一般的空气母线槽。只是铜排裹了一层绝缘塑料。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的,10KV,800KVA的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J:
该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在建厂时施工单位未按图纸施工,图纸标的母排型号是10*100,而该母排是8*80所以因才造成母排发热引起的该事故。变压器是800KVA。

网友J:
回复 楼主:
哦,原来是野蛮盲目施工啊!

网友P:
多数因为发热过载引起的事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