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3):
本安隔离栅一侧是普通环境,另外一侧是爆炸环境,要求在任何条件下,包括故障,短路等都不能产生可以点燃可燃天气的电火花。
隔离栅仅仅起到隔离作用,并没有本安要求

网友A:
本安电压是不是不能超过20V啊。

网友B:
本安隔离栅要求隔离端输出是不大于DC5V  7mA,普通隔离栅不作要求,但是一般不大于50mA。而大于DC5V  7mA的电源能量有产生火花的可能

网友C:
楼上很专业  本安是限制电压 电流

网友D:
本安隔离栅有防爆要求。

网友E:
3V都能出火花。主要是接触一定要好

楼主:
本安电压最高可以到28v吧还是48V
记不太清了
电流没有那么小,24v 应该是大于100m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