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3):
2.2WK的变频器能用在3.7wk的电机上吗?  会出殡什么问题?

网友A:
呵呵;负载小的时候正常,负载大了就报警;

网友B:
电机不能正常工作呗。

网友C:
变频器好的话会报警保护,不好的变频器崩模块

网友D: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请大家多多照顾

网友E:
烧坏呗你还想怎么样

网友F:
如果是轻载的话你可以轻载慢转,消防巡检柜不就是这么运行的吗?关键是轻载,低频

网友G:
超载变频器就报警,严重时变频器会烧掉。

网友H:
是变频器过载。变频器容易坏。当然如果能把变频器的参数限制做好,电机只能工作在变频器的允许功率范围内,倒也可以。这么干过,也是安全的。就是电机出力达不到额定。仅此。这就叫小马拉大车,量力而行。

网友I:
实在要这么干的话,让电机轻载低频运行也是可以的。

网友J:
空载正常,过载报警,停止输出

网友K:
过电流报警

网友L:
看负载咯 负载重就没法用,可能会炸机!

网友M:
报警停机,或者变频器坏掉

网友N:
若负载是泵类风机类,是可以降级选用的。

网友O:
电机负载小没问题,额定负荷就会报警,再大有可能挂掉

网友P:
我想问下WK是什么单位?   怎么还出殡了

网友Q:
负载过重报警

网友R:
变频器有过流检测功能,只有超过变频器保护电流就立即报警停机.乱来会出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