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3):
本渣纯自学,现在正在学西门子s7-200中,表情因为西门子s7-200能用的仿真不怎么强大,所以打算入手一台,现在看的合适的是224,表情不过好像还有分cn,xp,而且还分继电器和晶体管,网上建议是224晶体管,可以脉冲,不知道各位前辈有没有好的购置建议,而且除了买个plc还要买些什么其他配件么?(家里只用的是单相220v而已)
另外见到很多有搭配ME235一起卖的,弱弱问一下ME235具体用于什么控制方面,网上说的都是模拟量什么的,TKS!

网友A:
235是模拟量模块

网友B:
224xp,晶体管的,最好,需要个开关电源,编程电缆,学步进或者伺服也可以用了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意见,224XP就带模拟量的。

网友D:
200淘汰了还是学 1200或者300好些

网友E:
精神可嘉。先看看硬件手册,然后在看看编程手册到这个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购置自己的学习工具。

网友F:
学200的话就按2楼的来。

建议学习博图软件 从1200来

网友G:
200smart 还可以带网口

网友H:
西门子224XP可以,带模拟量。。。

网友I:
花点钱买个二手的plc练练吧。

网友J:
EM235是一个4路输入、一路输出的模拟量模块;
当然你可以直接买带XP的型号,自带2路输入、一路输出的模拟量;这样就不用EM235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具体用来控制什么?步进?伺服?
凡人皆有一死,功不唐捐,中庸之道

楼主:
主要是200还是比较普遍,而且好上手,下过300的教程看,感觉比较复杂,但是300好像自带仿真,请问300的仿真是否能满足练习要求?
凡人皆有一死,功不唐捐,中庸之道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1200认识不多,一直都是只知道200和300,请问1200和200用的编程软件和方式一样么?网上看一下,1200定位在200和300之间,但是找到的教程都是200或者300而已。
凡人皆有一死,功不唐捐,中庸之道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否就可以代替224+EM235这种组合?
还有请问224和224cn的区别就是国产和进口吗?性能有区别么?网上说cn的稳定性不如224。
凡人皆有一死,功不唐捐,中庸之道

楼主:
回复 网友G:
200smart这个系列就更不熟了
200我也就勉强认识224,224cn和224xp而已
凡人皆有一死,功不唐捐,中庸之道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只是用来学习的话,224XP自带的模拟量就行了,当然要是不差钱另说,CN就是国产,学习而已,都已经考虑稳定性的问题了,那你还准备买原装电缆吗?那个更贵.

网友A:
XP本身就有模拟量输入输出,只是用于学习,完全没有必要买EM235,贵!

网友B:
会200的学习别的就容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想验证程序和学习思路
凡人皆有一死,功不唐捐,中庸之道

楼主:
回复 网友C:
唉,就是差钱才会玩2手呢。。。
主要是了解一下区别,如果关系不大,CN好像便宜一点,原装数据线用不起,就算是我们公司,用的也就是淘宝买的20块钱额而已,其实线材应该也没什么太大区别吧?
之前我同事还说可以自己焊一条。。。。。。。。
凡人皆有一死,功不唐捐,中庸之道

网友B:
主要是想验证程序和学习思路
那就赶紧买吧
我有一个224XP 培训还要用的
好像224继电器还有几个

网友K:
恩,可以搞些200smart和s7-1200,200plc比较是淘汰的产品

网友F:
回复 楼主:
博图软件 是用在1200 300 400 1500 HMI和单站PC的

网友L:
个人建议学200 SMART,这个指令和200基本一致,而且200停产了,它是西门子为中国用户推出的新产品,一直还在更新产品线,应该还会用好多年。SMART的硬件配置和功能上也比200略强一些

网友M:
希望楼主能学有所成!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之后回去了解一下,查了一下大概是以后西门子统一产品的方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呢!
凡人皆有一死,功不唐捐,中庸之道

楼主:
回复 网友K:
确实,不过翻了一下PLC S7-200 SMART 的价格,确实比200贵不少,感觉个人买PLC还是挺吃力的,所以还是偏向性价比较高的200

随便问一下PLC S7-200 SMART 有跟224XP那样自带模拟量输入输出的么?
凡人皆有一死,功不唐捐,中庸之道

网友N:
可以用224的啊 晶体管的 又带模拟输入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N:
好像224xp才带模拟量吧?!
凡人皆有一死,功不唐捐,中庸之道

网友C:
回复 楼主:
哦,这样的话,224XP加一条电缆,几百块就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再弱弱的问一下大家,我了解224xp自带模拟量输入输出,那么224+EM235的话是不是就跟xp一样,好像EM235作为独立的模拟量模块在这方面有比xp好的功能(DIP设置什么的),因为224xp和224+EM235的价格都差不多,所以想问清楚具体哪个更有优势?!TKS!
凡人皆有一死,功不唐捐,中庸之道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是个集成软件  用西门子 学习这个软件是早晚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