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意维修-三菱j3驱动

楼主(2016-03-23):
收回一台三菱j3的伺服,主板上油很多,清洗后,测量主电路没问题,用电源单独对cpu通电测试,由于最近修驱动电机路比较多,调到15v,接上去,马上冒烟,完了,原来忘记了这里的电压是5伏的,调的时候还想了一下电压。搞得一天都没心情了,希望大家在上电前一定要注意多检查遍电压,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安全。

楼主:
最后发现mga018cpu烧了,主板就废了

网友A:
J3-xxA的吧?

网友B:
损失大了啊

网友C:
哦,也就烧电源部分吧,还有得救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主板直接灌电压,所以cpu挂了

网友E:
不应该犯的错误,大意失荆州啊。

网友F:
是啊,大意失荆州啊,我原来就是明知道是单相变频器,可是加电时不注意,一下子加了380V,压敏电阻炸了,整流也炸了,所以嘛,小心驶得万年船啊,大家吸取教训!!!

网友G:
电源问题,是一个首先需注意的问题。

网友H:
确实教训

网友I:
这个电容拆了直接上直流电不就可以啦

网友J:
大意经常有,包括行家,曾经见过三菱工厂的人来国内介绍三菱新型号伺服,直接将日本带过来的110V标准的产品查到了国内的220V插座上,结果里面炸掉了。
这个有时候就是一点点疏忽。

网友K:
这样损失大了

网友L:
是啊我也是有时候脑袋不知道想什么犯一些低级错误

网友M:
脑袋一定要清醒,养成一个好习惯很重要,变频人是炸出来的。

网友N:
疏忽大意了,维修中避免不了出现考虑不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