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3):
请教各位老师,刚装上博途V13 的软件,想编写一个简单的小程序来学习一下,在STEP7软件中有很多西门子自带的库程序,直接调用即可,但是在博图中不知如何调用??该如何操作,请老师们指点,谢谢

网友A:
博图中有自己的库,像调用普通指令一样调用,原先Step7中的诸如SFC14,SFC15等系统函数功能在博图中已经改名,具体参考博图使用手册。

网友B:
楼主想要做什么?用什么库啊

网友C:
你可以在300软件中写完再移植到博途中看看

网友D:
1、首先,博图现在的推出的作用不是为了早期Step5转Step7使用的,所以在博图中不会有Step5转Step7的转换工具,也不会有Step5转Step7需要用到的兼容库。
2、其次,在博图中,原有Step7的一些标准库功能已经转换为了指令的形式提供,而不是调用SFC,SFB这样的系统功能,所以在博图中你也不会看到这些系统功能,不过实际上就是对原有系统功能的再包装而已。
3、最后,博图中强调了一个全局库的概念,这个全局库也就是以前Step7的库功能。

所以,你要用全新的眼光去学习博图。

楼主:
谢谢高手们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