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44O上电报警F0022

楼主(2016-03-23):
排除了不是模块、I/O板以及插件问题,重点检查两只TL084,通过测量两只输出报警光耦的1、2电压确定是哪一路TL
084运算电路。本机查出是DC-这一路(即第二个)。更换TL084以及检查周围电阻电容没有发现故障点。通过透光观察发现有板中间有三根线到了电源板,经检查是TL084的电源两根线,还有一根不知道是什么(水平、资料有限)。顺着三线查到电源板发现两只黄色电容正反阻值很小,观察测量发现两只电容都并联了三只脚的二极管,拆开测量果然两只管子都坏了。找同样的报废板上拆了两只管子换上故障排除。

网友A:
板子上的助焊剂太多了。也会爬电的。F0022对MM4而言,就是一个灾难性的故障。能元件级维修,水平很高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点焦是原板的三防漆被热风枪烘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哦?是这样呀,我还以为都是维修的痕迹呢。那就没事了。不知道是否搞定了?反正我用MM4最害怕的就是遇到F0022,非常的讨厌。这个故障的原因几乎没有方向,一切原因皆有可能。不过最近几年来,我几乎没有遇到过这个故障。很偶然的现象了。以前曾经为此头疼过。

网友B:
回复 楼主:
好了。谢谢关心,有机会多向你请教。

网友C:
正负10V的稳压管吧

网友B:
5楼说得对

网友D:
修复用什么可以把这些清洗了啊 一直为这个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