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3):
在<<电工技术>>中看到电容电感可以改变电位角,试问能否通过电容电感等使单根火线变为三相交流电(互隔120度)?

网友A:
想实现什么目的呢,如果是电机的话,可以加电容驱动。

楼主:
驱动三相异步电机

网友B:
楼主你想多了。

网友C:
变颜器加变压器,小负载可以。

网友D:
记得当年上学时好像听过有专门的设备“劈相**”(好像是这名称)能办到。

网友E:
用单相变频器就行了

网友F:
1楼的方法也可以 就是电容要和电机功率匹配

6楼的方法最好  用单相的变频器 变频器输出是三相的

网友G:
单相电通过电容使电动机运行是可以(应当是效率和功率降低),但好像不是变成了三相电。

网友H:
单相电源即使能够用电容移相的方法移出三组相位角相差120度的电源波形,那么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1、众所周知,单相马达的启动与运转是用电容移相让副绕组延迟90度电位角导通电流的,那么副绕组的电流和主绕组的电流都是流向零线的。
2、三相马达是没有零线也能运转的,也就是任意两根火线之间必须能形成电场,让电流进行流动,这个单单依靠电容移相就能把一根火线形成三个电场,让它们之间有电流进行流动,困难哟。
最后还是得回到使用半导体器件上来实现吧。

网友I:
除了单相变频器转换三相,别的方法我不会

网友J:
如果是带三相电机可以用单相输入的变频器,电机把星接(380)改成角接(220),2.2KW及以下是可以这样做的。

网友K:
单靠电容和电感不好办

网友L:
带三相电机直接用变频器就行了,成本也低;

网友M:
打算拖动多大功率的呢?小的比如1.5KW以下的可以直接用单相变频器拖动,其它的可能就要用专门的电路板来做了。

网友N:
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是有的,但仅靠电容电感等简单的电路是实现不了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M:
3.7以下都有单相变频器

楼主:
单相变频器产生的也不是正规的三相交流电吧,好像是个方波脉动电压,如果我想用这个三相电试机恐怕还不行。

网友O:
用变频器就好了。

网友P:
电机做星型接法,零线接中点,一相串电容,一相串电感,相位只能正负90度的改变,转起来也不稳定。这也只能在理论上去算,现实不会这样使用的。该花点钱建议花点钱好啊。

网友Q:
加一个变频器就可以了功率不是很大的情况下

网友R:
变频器可以实现220伏进线,380伏三相输出。这在工业上很多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单相变频器产生的也不是正规的三相交流电吧,好像是个方波脉动电压,如果我想用这个三相电试机恐怕还不行。

作为电源用应该不行,单独带电机是没问题的

网友S:
用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一般都是小功率的,单相AC200输入3相AC220输出,所以,最大功率不能超过10KW。带电机试机没有问题,还可以调速呢。

网友T:
想法不错,实现起来好像没有变频器简单。变频器输出的是高频 调制方波,通过电动机线圈后,波形接近正弦波了。
另外现在的交流电也叠加了很多干扰信号,也不是纯净的正弦波了。

网友U:
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V:
书上一般是理论的东西实际的少,带电动机用变频器最简单方便,三相电获取一般最方便的是用变频器,变频器+三相变压器(原因变频器不能脱离负载),三相逆变器后级,三相输出UPS ,还有一个就是裂相机,就是单相电输入拖一台三相电机配置几个电容输出就是三相电,几 KW 应该随便搞搞。

网友W:
应该用变频器就可以吧?

网友X:
用变频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