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各位大神给指条明路

楼主(2016-03-23):
小弟手上有一个项目,现场点数较少,逻辑也比较简单,所以采用S7-200;现在需要将现场的数据上传到本地,距离在1000公里以上,可以采用3G/4G,但上位机无固定IP。关键是老板要求手机可以浏览现场传回的数据,最好是通过网页浏览。
现在有几个问题:

1 现场端PLC采用什么无线通信模块合适?
2 上位机是否需要组态软件?
3 如何实现通过手机网页浏览现场数据?

对你的标题进行惩罚,不应该出现跪求这些。难道你平时就是对人下跪的么?

网友A:
最近网站有个帖子是关于PLC无线控制的

网友B:
动态ip或者手机卡都可以,那里有手机信号吧
现成的模块都有
可以联系交流我

网友C:
组态软件最好是带web服务的,就可以网页浏览了.

网友D:
大师说得对,带网络版的屏可以了

网友E:
没玩过西门子的LOGO8,不懂是否可以胜任。还有这个市场是有相关设备可以满足需求的,可以上淘宝上搜索手机远程控制。

网友F(2016-05-20):
问题解决了吗?我们有方案可以实现。直接把plc数据上传到云端。通过手机和web访问组态。有需要的话联系qq:56088038

网友G(2016-08-03):
1、无线采用GPRS解决无固定IP问题
2、选带WEB发布的组态软件(力控、组态王等)
3、手机浏览数据功能这块和组态厂商协商定制,或购买功能授权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