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惠丰55KW

楼主(2016-03-23):
小弟接手一台惠丰55KW变频器,故障(启动跳OC)客户电机烧坏,拆机检测,W相击穿 ,模块,斯达200A(GD200HFL120C2S),家里面有个英飞凌300A(BSM300GB120DLC)换上去不知道能不能用!2个模块参数差不多但是(级电容不一样)求师傅们帮帮忙!(客户明天就要给答复)

网友A:
管脚一样就可以

网友B:
基本差不多,驱动检查仔细就可以了,放大2个级别使用,问题不大!你得具体型号说出来,论坛里的老师傅都是对各个品牌很了解,才能给出最适合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 ,谢谢您已经上机测试中三相平衡。不知道带负载会不会有问题!(模块小脚的级电容不一样也可以用?

网友C:
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B:
200A跟300A差的有点多,如果250A的就完全没问题!同个牌子则更好!

网友D:
没问题,150A的用300A都换过(急用),驱动电阻可以适当减少点

网友E:
我以前用过两相为BYD模块,一相为英飞凌的,其它的也有不一样的,带电机没问题

网友F:
换过很多台了,没有问题的,放心用吧,只要你换上去的模块没有问题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F:
已近上设备试机了 ,应该没有问题了!(不知道时间长了会怎么样)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个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