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3):
富士P11 37KW控制一台30KW(6极)的变频器专用电机,用于扳手的制造,启动时没有问题,在扎钢运行时,频率一下子从50Hz跳到32HZ,这是怎么回事(没有跳故障代码)?求知道的大神帮忙解决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A:
应该应用的是力矩给定或者是张力控制.

网友B:
检查变频器的控制模式,是模拟电位器+端子控制还是通讯控制,或者是模拟量控制方式。

网友C:
别的不说,居然是P11的,本应是G11的,能否适用?

网友D:
呵呵;这种瞬间负载加大的情况变频器功率要加大的,而且P11本身就是风机水泵型的,明显不适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位器加端子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力矩控制应该怎么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