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3):
如下图所示,信号从左边进,右边出,测出的波形变小了,是不是14504坏了?

楼主:
14504的输入比输出还要高

楼主:
14504只找到英文资料,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网友A:
14504前面什么集成电路?看不清,是74HC 244吗?我怎么看像CPU的SPWM波形输出电路啊。如果是检查电源板驱动电路波形是否正常,如若正常,那14504就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504前面什么集成电路?看不清,是74HC 244吗?我怎么看像CPU的SPWM波形输出电路啊。如果是检查电源板驱动电路波形是否正常,如若正常,那14504就没坏。
前面是hc14,hc14左边接的是CPU

网友B:
路过看看,我的示波器在路上了

网友A:
波形转换器,应该是坏了。

网友C:
感觉是坏了

楼主:
换了后按启动就报警了,未换之前不报警。现在等最后一个配件

楼主:
换上去就ok了

网友D:
楼主水平不错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