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3):
各位大神,小弟电方面不是很懂,请问一下零线与直流0V相接会怎样? 还有可以用万用表测量零线与直流电之间的电压么,膜拜  谢谢

网友A:
只要你直流另一极与零不通你接一起没什么反应的,只是所0V接零了

网友B:
所称零线,是N线、PE线、还是PEN线。

网友C:
楼主昰说地线马

网友D:
一般所说的零线正常状态下对地电压为零,但在故障状态下或三相不平衡状态下会出现不为零的情况,如果交流与直流两个回路相互隔离且绝缘良好,两个零接在一起是没有影响的,但若直流对地绝缘不良时,问题就来了

网友E:
没反应,都是零线,直流电压也正常。

网友F:
没有问题的

网友G:
零线接地吗?

网友H:
。这样很不规范吧。没试过,如果变压器零点漂移的话零线就会有电压。估计问题就大了

网友I:
正常情况下没事,有事就是不正常了。

网友J:
首先要确定,零线与直流OV之间有电压差吗?没有电压差说明2个系统是隔离的可以接一起,如果有电压差就很危险了

网友K:
0V和地线接一起没什么太大关系

网友L:
10楼说的对

网友M:
这么做,等于把整流电路的性质改了。原来是全波整流,改成了单相半波整流电路或三相零式整流电路。这可不怎么样,能工作但不好呦。

网友N:
理论上讲如果220V和24V是同一变压器的输出,虽电压等级不同但可以共用零线。
但在实际应用中,为防止由于故障等原因,高电压窜入低压,强电和弱电最好不要共用0V。

网友O:
不建议这样接,尤其是三相供电的系统里,N线容易带电,那么24V就惨了

网友P:
赞成15楼的解法

网友Q:
正常时没问题,出现故障时会使故障影响面积扩大

网友R:
这样接的好与坏还没仔细想过,但是几年前见过有些设备是这样接的,一直用了很久。

网友S:
很危险的如果三相电不平衡话会有很高的强电的

网友T:
这么接电源隔离的作用就没了。

网友U:
以前的老式电视机好像就是这样吧 分什么热地和冷地的   但是构成的回路地不一样的  所以两个系统算做是分离开的

网友V:
没问题,长征机床的控制柜就是这么接的。

网友W:
会漏电。立马冒烟。

网友X:
零线和直流负极不要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