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3):
标准孔板流量计在使用中,有可能会遇到流量太大超过了最大量程,或者流量太小仅能指示在最大量程的30%以下,遇到这样的情况,用户是可以通过改变差压上限来扩大或缩小量程的,以下介绍具体的方法。
   差压与流量的关系很多人都熟悉,我们改量程用的就是这个公式,即:
式中  Q—任意流量;
          Q max—仪表的最大流量
          △Pmax—仪表的最大差压;
          △P—任意差压;
对于在用流量计,其最大差压及最大流量是已知的,有了这两个参数就可以自行改量程了。
   如有台孔板流量计,原来设计的最大差压为60KPa, 最大流量为10000kg/h。由于生产规模扩大,流量计的显示已超过最大流量,拟把量程扩大为15000kg/h,则最大差压将扩大为:
用简单方法计算出来的差压值是会有一定的误差,但对于不是贸易结算,用于一般的生产现场还是可以的,首先不确定度不会成为问题,但压力损失会增大。
当然也可以进行严格的计算,即综合考虑很多参数变化的影响。最正规的是迭代计算法,但对于一般企业没有条件来进行计算。那简单方法是否就不能用了呢?
   迭代计算与简单计算的差别有多大呢?以下是一个对比例子:
某台蒸汽流量计原来的最大流量为70t/H,最大差压为100KPa,由于流量太小,拟改最大流量为35t/,用计算机计迭代计算的结果是:35t/h 对应的最大差压为24.837KPa。
    用简单方法计算:
用简单计算的结果是:35t/h 对应的最大差压为25KPa。
我们把迭代计算的结果作为标准值,看简单计算的误差有多大:
两种方法相比,简单计算方法产生的误差<1%,很多生产现场还是可以接受的,尤其是应急,因为重换孔板是要时间及机会的。为了减少误差,还可在智能积算仪,或DCS中对有的参数进行间接修正(如流出系数、膨胀系数、流体密度等)。
   自行改变标准孔板的量程时,先进行计算,然后根据计算结果对差压变送器进行校准;对流量显示仪、积算仪,或者DCS进行新参数的设定工作,就可使用了。
   自行改量程是有一定条件的,如新改量程不能超过标准孔板3:1的可调量程范围,差压变送器由于量程可调比很宽,大多可以满足要求。
   改量程如果有条件时,最好还是进行迭代计算,或者重新设计孔板。

网友A:
太复杂了,还没学啊

网友B:
现在的变送器都能直接改量程

网友C:
这个,真不好整唉